单片机接串口的传感器,接继电器,需要隔离么?

楼主(2016-03-04):
8位的单片机,外接UART5V串口的传感器(12V),还有1个12V继电器
12V电源用7805降压后供单片机5V
室外用,周围没有大的干扰。传感器线路长度3米。

本来用光耦隔离驱动12V继电器的,后来觉得光耦输入输出是电源共地的,似乎隔离意义不大。如果这样我就直接用个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了。
同理,串口输入信号,我也没有用光耦隔离,串了个470欧姆的电阻,防止短路而已。

现在设备运行正常.因为是产品,所以还是谨慎点;
另外考虑如果要真正隔离,电源也要隔离的吧。
我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我没有隔离,这么做有问题么?

网友A:
这个方案问题不大, 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流不大, 不会引起太大干扰. 一般的单片机都能扛得住, 当然这跟你的电路设计也有关.
而真正大的干扰来自于继电器触点所带的负载. 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B:
室外布线要考虑防雷击损坏器件。不知道你的继电器是放在哪里,建议放在芯片端,从触点端引线出去。当然如果强电线成本过高,就考虑两个电源更可靠。产品的话我赞同你的谨慎。

楼主:
先谢谢楼上2位的回复;
这个产品本身干扰不大。另外干扰的后果影响不大。
超级引力波提到的雷击,我觉得这比干扰更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