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们好,关于图像处理的DSP选型问题

楼主(2016-03-04):
大神们好,我现在要做图像处理的工作,具体的话,就是用STM32驱动摄像头采集和保存图像,然后再把图像传到DSP,让DSP去跑算法去处理。所以想请问一下具体用哪一款DSP比较好。查了一些资料,知道C6000系列是做图像的,但是感觉好像没必要用到那么高端的,因为图像采集不是让DSP做,同时实时性要求也不高,相当于对一副静态的图像去处理。哪一款比较适合我现在的要求,因为手边也没资料,所以得买一块开发板之类的来学习和熟悉,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

楼主:
有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哈~

网友A:
我们做的视频播放,广告*用ARM核的(Exynos4412),资料就是多
不知道你说的让DSP去跑算法去处理。是指那些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视频播放,广告*用ARM核的(Exynos4412),资料就是多
不知道你说的让DSP去跑算法去处理。是指那 ...

做的是有关试条检测那一方面的,其实就是把拍到的试条图像分割,剔除背景,提取两条线的灰度值进行对比这样的功能,具体算法还没弄。所以是得先把算法确定好了再来选DSP吗?

网友:
这个就不能帮你的哦,你的用途与我们的用途不一样的哦

楼主:
还有大神可以来提供一下帮助吗~~~~

网友B:
要做什么处理啊    还有对接口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选择很多     C6000里面去选    应该不需要选择多核或带ARM核的吧

网友C:
“静态”到什么程度?

如果处理时间允许,那就直接用STM32处理,接DSP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什么处理啊    还有对接口的要求是什么
这个选择很多     C6000里面去选    应该不需要选择多核或带AR ...

我也觉得不需要多核,那应该还是要去C6000里选,还是说C5000也能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到什么程度?

如果处理时间允许,那就直接用STM32处理,接DSP做什么?!

时间能快点当然是最好,主要是当时方案确定是这样了。。。所以想选一个DSP来配合

网友D:
选 个最编程调试都最简单吧,DM642.
只有一个DSP核,调试程序很简单,比那种ARM+DSP或多核DSP应用起来简单很多。计算能力也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 个最编程调试都最简单吧,DM642.
只有一个DSP核,调试程序很简单,比那种ARM+DSP或多核DSP应用起来简单 ...

好的,谢谢大神,我去找找资料:D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不需要多核,那应该还是要去C6000里选,还是说C5000也能胜任?

C5000胜任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我去找找资料

DM642是老款了  虽然经典  但是买了好多年了
还是建议你选个新款的   或者DM642的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