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步进电机顺时针转动,遇到阻力会反转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4):
之前用单片机驱动2相4线的步进电机,可以正常的正转反转,今天在转动电机时,无意用手抓着电机轴,发现电机居然反着原来的方向转起来了。
请问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么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s:换个好的电机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A:
有一相断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相断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一下电线。

的确是这样

网友(2023-05-20):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搞了一个星期,看到你们的帖子才找到问题,我的四个线都打了玻璃胶,怎么也没想到会断,一直在找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