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串口服务器的虚拟串口模式无法通信【Modbus-RTU协议】

楼主(2016-03-04):
我要编写一个水压监控的系统,水压采集端使用ACD-201数字压力表,这个压力表的数据传输采用Modbus-RTU协议,我进行了如下的工作:
1. 我用RS485转232的转接头将压力表接到了计算机的串口上,然后用java写了一个串口通信的程序,测试过可以正常通信,能够正常读取寄存器中的水压值;
2. 由于施工条件的限制,在具体应用时无法将水压表直接连接到电脑的串口上,所以后来我把数字压力表连接到UT-6720串口服务器上(支持TCP/IP到RS-232/485/422转换),希望设备联网,选用的工作模式为虚拟串口模式,java程序中的串口改为了映射的虚拟串口,其余的地方没有做任何修改,结果通信就没反应了,使用第三方的串口调试助手也无法进行通信。
相关的虚拟串口设置如下图,使用的是串口服务器自带的配置软件,点击连接后显示连接成功,其中远程主机IP和端口写的是串口服务器的IP和端口。

因为是第一次做这种东西,所以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串口通信的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连接串口服务器后就有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上出错了,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用UDP方式试一下,咨询厂家售后,重启设备

网友B:
要先打开串口,才可以用虚拟串口

网友C:
需要一台支持Modbus 协议的TCP串口服务器

网友D(2016-04-10):
上位机软件写的不错,楼主自己开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