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2596问题

楼主(2016-03-04):
用LM2596-ADJ搭了个输出9V的电路,工作一切正常。
突然有一天,自己调试的时候不小心在9V那里短路了下,就一下,然后9V输出的电源指示灯(9V输出加了个LED指示)一直闪烁了,输出只有3点多V了。
然后自己用镊子对输出进行短路测试,发现
1.输出只有电源指示灯,无其他负载时,短路的时电源灯灭,不短路了就恢复。
2.加个稍微小点的电阻(大约200欧)当负载,然后用镊子短路下,电源指示灯一直闪烁

请教大家,为什么闪烁呢?是2596芯片国产的 太次了?

网友A:
LM2596未短路,说明这个国产件质量还不错的。:P
正常的话,短路后,LM2596应该能恢复工作的。可能与国产LM2596内部设计的稳压补偿有关。

网友B:
很正常
短路触发了保护,Foldback工作频率很低,相对来说电感量就偏低,输出功率就变小就带不起载了
如果带200R都不能自动恢复的话,那有可能:1、电感量实在太低;2、点感饱和电流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