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芯片运行时发烫问题

楼主:
第一次运行时,以FLASH模式下载,芯片发烫;之后以RAM模式下载失败,再更换FLASH模式发现无法下载,并提示下图片错误。

楼主(2016-03-04):
通过检查发现,DSP的reset引脚一直是低电平,CCS软件报错提示:Device is held in reset,怀疑DSP芯片已经烧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检查发现,DSP的reset引脚一直是低电平,CCS软件报错提示:Device is held in reset。
这样是不是可以 ...

只有RESET是判断不了的  有可能是外部因素
最合适的是  看看clkout有没有正常输出
reset拉低   肯定是连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