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郁闷,碰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6-03-04):
板子上的元件已经摆好了,后来原理图又加了一个元件,update到PCB时出现Unknown Pin的错误,怎么试也不行,到后来只好重新update个PCB图才行,又重新摆了一遍元件,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吗?是怎么解决的?多谢指点了,我用的是AD13。

网友A:
LOCK-2 管脚如果不是代表芯片的管脚,用于散热之类的,你PCB封装没标注对应的管脚号的话就识别不到了。管脚号一一对应的话一般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这个元件哪怕我换上AD13自带的电阻或电容都出现同样的问题,重新update个PCB文件就好了。

楼主:
出现这个问题很郁闷,元器件都要重新摆放。

网友B:
检查一下原理图的原件管脚号与封装管脚号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原理图的原件管脚号与封装管脚号是否一致

已经解决了,重新建个PCB,然后把原来那个PCB图中的元器件全部拷贝过来,再从原理图里update新的PCB图就好了。

楼主:
可能是版本有点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