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四位数码管如何动态显示DHT11的温度值

楼主(2016-03-04):
想用数码管动态显示DHT11的温度值,不知道怎么将温度值与数码管的位选对应,求思路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显示程序是怎么写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显示程序是怎么写的呢?
这是数码管显示的部分
unsigned char code tab[13]={0x00,0x00,0x00,0x3f,0x05,0x5b,0x4f,0x65,
0x6e,0x7e,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j;
        for(i=n;i>0;i--)
                for(j=0;j<110;j++);
}
void TEMP_show()
{
        a = temp0;
        b = temp1;
        SMG2 = 1;
        P1 = tab[temp1];
        delay(5);
        SMG2 = 0;

        SMG1 = 1;
        P1 = tab[temp0];
        delay(5);
        SMG1 =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数码管显示的部分
unsigned char code tab[13]={0x00,0x00,0x00,0x3f,0x05,0x5b,0x4f,0x65,
0x6e,0x7e, ...

举个栗子: 温度是25度

tmp =25;

void TEMP_show()
{
        a = temp0;
        b = temp1;
        SMG2 = 1;
        P1 = tab[tmp/10];
        delay(5);
        SMG2 = 0;

        SMG1 = 1;
        P1 = tab[tmp%10];
        delay(5);
        SMG1 =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栗子: 温度是25度

tmp =25;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的temp1 = temp%10,temp0 = temp/10,可是不显示啊另外,code tab[13]={0x00,0x00,0x00,0x3f,0x05,0x5b,0x4f,0x65,
0x6e,0x7e,0x07,0x7f,0x6f}这个数组只能从第4个开始显示,也就是从0x3f开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这样的,我的temp1 = temp%10,temp0 = temp/10,可是不显示啊另外,code tab[13]={0x00,0x00,0x00 ...

你的数码管的段码表有问题,你先把显示程序搞好,再显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的段码表有问题,你先把显示程序搞好,再显示温度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