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高手指点,太阳能给蓄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16-03-04):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一个二极管对铅酸电池直冲。

网友B:
直接充就可以,充到14V停掉

网友C:
加一个二极管对铅酸电池接对充,单片机检测一下电池电压控制开关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D:
单片机可以控制的 做好短路保护就OK

网友E:
很简单,太阳能充电电流不大,几只二三极管就好了,别整太复杂。

网友F:
我是用一个同步整流开关DC-DC,然后控制输入电压为16V左右(因为我的太阳能电池板输出在16V左右是最大功率点附近),输出最高12.6V给锂电池充电(不管充电电流大小,太阳能端都是1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