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232转485通讯

楼主(2016-03-04):
我有一个A设备是232接口设备,232接口引出收,发,地3根线,有一个B设备是485接口,485接口引出A+ B- 和地3根信号线,现在需要一个232转485的设备把A设备的信号发给B设备,这个232转485的设备是UT-207,现在的问题是ut-207的232端接A设备无法通讯,但ut-207的232端接台式电脑的232端进行模拟就可以通讯,请教一下同行台式电脑的232的电气特性和A设备的232的电气特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经验,我见过有的设备的串口在外面看上去是一个RS232,实际上里面是485到232的转换器,转换器一般是从232侧窃电为其IC供电,这时如果你由用一个转换器去接它,是绝对通不起来的,因为两边都在窃电,但是谁也不供电!

我在现场遇到好几次!!

还有就是有的RS232片子输出电平不够,自己跟自己的片子能通讯,但兼容性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一下我的经验,我见过有的设备的串口在外面看上去是一个RS232,实际上里面是485到232的转换器,转换器一 ...

感谢!补充一下,用的232转485设备是有源的,用有源的也是害怕供电不足,还有有源的抗干扰能力强一点,我更赞成是电平兼容的问题。看来是要用示波器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