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看图识字——Poynting矢量以及电阻损耗

楼主(2016-03-04):
图一:

上图是个似稳场下的电阻耗散示意图,注意其中的红线。

通常认为电能是通过电路(导线)传输给负载的,其实不然!

楼主:
图二:

这是一根有损传输线(导线存在电阻)。注意其中的红线。

网友A:
红线表示什么呢?用图一和图二对比,是想说明图一中的电阻实际上就相当于图二中的有损传输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线表示什么呢?用图一和图二对比,是想说明图一中的电阻实际上就相当于图二中的有损传输线吗? ...

就是Poynting矢量——能流密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Poynting矢量——能流密度。

书上和网上深入讲电容电感的比较多,没有看到深入讲电阻的,@HWM大神 有空的话,能否深入分析一下电阻呢?

网友A:
总感觉电阻说不清又道不明,这种把握不定的感觉不好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和网上深入讲电容电感的比较多,没有看到深入讲电阻的,@HWM大神 有空的话,能否深入分析一下电阻呢 ...

LC网络通常用来做无损的匹配和滤波,自然不会去考虑电阻。但是,任何实际的器件都有损耗,所以严格来说还是要考虑的。

此外,LC网络所呈现的电抗特性虽然不会耗散能量,但却会反射能量,这或许是不希望有的。

网友B:
刚好想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所谓的传输线模型,分布参数模型的同轴线,教科书上画成这样:

注意到屏蔽层,或者说另一个导体上没有电抗参数,直接就是一个导线,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

shield就是屏蔽层,屏蔽层有电感,当然这个图还忽略了绝缘材料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想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所谓的传输线模型,分布参数模型的同轴线,教科书上画成这样:

这是传输线用RLC做的“等效模型”,必须令每个RLC“微分”才能近似真正的传输线模型。

至于“线芯”和“屏蔽层”,在此都视为导线,不作特别的区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传输线用RLC做的“等效模型”,必须令每个RLC“微分”才能近似真正的传输线模型。

至于“线芯”和“ ...

答非所问!

8楼意思很清楚,RLC模型图为何不是上下对称的?

网友C:
好刨根问底者要就你这个"微分"接着问了:如果传输线长度为Lcm,单位长度上的电容和电感为C F/m和L H/m,那么模型中LC至少要有多少分段?
理论上当然是无穷多,但仿真器耗时接受不了是不?

网友D:
很高深,不好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好想请教大师一个问题,所谓的传输线模型,分布参数模型的同轴线,教科书上画成这样:

R和L画成对称是一样的,如果化成对称的话,上面和下面各为Ldx/2、Rdx/2,书上只是合并到了一起;本来特性阻抗就是两条导体之间的属性,比如50欧微带线,走线相对于地平面的特性阻抗为50欧,地平面相对于走线的特性阻抗也是50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答非所问!

8楼意思很清楚,RLC模型图为何不是上下对称的?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只上下对称的问题,是上下参数应该不一样的问题

问题源自于拆解示波器探头线,示波器探头线是有损线,我想仿真看看,示波器探头线芯线是有损线,大概300欧每米,很细!目测直径不到0.1mm,但是屏蔽层很粗而且是无损线,我想这两个电感应该是不一样的

至于你们说的微分问题,那是显然的,无穷下才能达到极限,我做个仿真不做理论研究,分成20段和1000段应该差不多

而且分布参数电路也是近似的吧,精确解要用场理论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只上下对称的问题,是上下参数应该不一样的问题

问题源自于拆解示波器探头 ...

我在前面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了,下面那个图就是将传输线的两个导体同视为两根导线,故都用电感“等效”。

注意,采用集总参数RLC网络仅仅是对空间连续的传输线的一种近似,要真正得到传输线的分布参数,看下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前面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了,下面那个图就是将传输线的两个导体同视为两根导线,故都用电感“等效”。 ...

这些公式,没有用!尤其是手工建模!

理论上,分段越多越精确;实际上,希望尽可能地少,尤其是不能接受积分,因为不需要误差=0这麽的精确,而且仿真器也受不了。
所以用集总参数两下就算出来了,根本无需这些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不只上下对称的问题,是上下参数应该不一样的问题

问题源自于拆解示波器探头 ...

实际上8楼那个图,是区别对待的,屏蔽层等视作参考平面导体,另跟线看做是信号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