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单片机编程的无线传输模块

楼主(2016-03-04):
劳烦大神告诫,有什么无线传输模块是可以不需要单片机编程的吗?我需要将电压信号无线传输到电脑

网友A:
电压信号需要先转换成数字信号,那需要用到ADC,肯定是需要编程的。

网友B:
都需要编程的

网友C:
2272 2262

网友D:
自动洗衣机,不需要人干事了吗?总得设置,放衣服,放洗衣粉吧

网友E:
2楼说的对,电脑是处理数字信号的,如果要发送到电脑,则必须是数字信号,需要用大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