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73如何利用外部时钟源产生Pwm波形

楼主(2016-03-04):
新手,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还请大家多多指出批评。
初学stm32,最近想利用外部精密钟振(10M)产生pwm波形,现在初步想法是利用定时器ETR接入时钟信号,作为定时器的时钟输入,外部时钟模式1,然后产生PWM波形,请问这样是否可行?

楼主:
各位来捧捧场啊!

网友A:
用IO口或者直接硬件pwm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外部时钟模式, 可行, 只要频率不要太高 (上下边沿的时间均超过1 个 MCU 时钟时间)
其它的设置就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O口或者直接硬件pwm不就可以了吗

因为要求PWM波形精度比较高,单片机晶振精度不够,才想到这个办法,另外要产生的波形比较多,还要通过串口命令改变波形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部时钟模式, 可行, 只要频率不要太高 (上下边沿的时间均超过1 个 MCU 时钟时间)
其它的设置就一样了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用ETR端口像这样输入可以吗?试了一下没法产生波形,其他的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