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5v电源波形问题.

楼主(2016-03-04):
如图上面蓝色为7805输出的波形,下面黄色为变压器输出的AC9v交流电波形.电路是这样的:AC220经变压器变压后输出AC9v,再经过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后,送给7805输出.如图的波形是在控制器启到电机或停止时出现的.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消除掉这样的干扰.

楼主:
等一下啊!还找到怎么上图呢.

网友A:
给电机的线套磁环?

楼主:
已经套磁环了.

网友A:
再套一个?:shutup:

楼主:
呵呵!不要告诉我套N个磁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增加7805输出端的电容容值试一下,电机两极接小电容到电机机壳。电机离远点。试下。

楼主:
增加7805输出电容是没有效果的.肯定不是射频干扰,电机离远点没有意义.

网友C:
第一张图中,蓝色是5V输出?则整流输出的滤波电容太小,或者变压器绕组内阻过大。加大7805前的电容,至少1000uF甚至更大试试。
  黄色是AC9V?看不懂,是不是整流桥不平衡?  是全波整流的 半边绕组输出?

毛刺也有点不平衡,可能是观察方法有错误,LZ需要找到正确的毛刺测量方法。

楼主:
呵呵!第一张图让你误会了,是我测量的问题.在不测量AC9V时,蓝色的就是一条直线.在加入测量AC9V电源时,就出现了上图的波形.我的滤波电容是2200u/25的.全滤整流,全绕组输出.

楼主:
此题无解吗?

楼主:
我这是交流电机,怎么并联二极管?

网友D:
1.板子的地接大地;
2.变压器的两根输出线进入板子时,先各串联一个小电感;
3.上面方法无效,给板子加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