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点阵左移显示有重影,该怎么解决?求帮忙

楼主(2016-03-04):
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STM8驱动F3.75半板LED单色点阵,左移显示字体.当左移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显示一切都正常,没有重影的想象,单色速度变慢,就会有重影,类似加粗了字体,经过很长时间的试验,发现左移速度快的正常程序,在刷屏函数的下方再加一个刷屏函数,为了使速度变慢,就出现了重影,结论是,只要连续刷屏两次同样的数据,就会出现重影,这样让我觉得很没道理,大家帮帮忙,告诉我如何处理???

楼主:
没人理,只好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理,只好自己顶一下了...

给你顶一下

楼主:
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B:
扫描问题

T1表示扫描 显示周期,
T2表示扫描 消隐周期(不显示),

则扫描时序为 T1 ----> T2 ----> T1 ----> T2 .....

网友B:
一定要加 T2, 否则会出现 LZ 所述的叠影

网友B:
扫描快也有叠影,只不过 LZ看不清罢了

楼主:
重影就是人眼睛的余晖效应吧,应该消除不了,只能增加分辨率了..

网友C(2021-12-09):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C:
T2要加多久?
一个屏里,有移动的,有固定显示的,那么是不是固定显示的不能加T2,而移动的加T2?

网友D:
楼主刷屏速度是多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