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可以输出2.5V的参考电压么?

楼主(2016-03-04):
51单片机可以输出2.5V的参考电压么?我还想让51单片机输出+1.1V的电压,应该怎么配置啊?

网友A:
想知道,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pwm啊..

网友B:
用pwm调要求的精度貌似都比较高啊?

网友C:
感觉好像PWM的输出不是很稳定啊。。。

网友D:
2.5V和1.5V的内部参考电压,只能供内部AD做参考使用,无法通过IO口输出。

网友E:
笙泉系列单片机普通IO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不知道楼主说的是不是pwm啊..

是啊,用定时器弄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wm调要求的精度貌似都比较高啊?

好像是的,不过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像PWM的输出不是很稳定啊。。。

是啊,这个确实还蛮纠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V和1.5V的内部参考电压,只能供内部AD做参考使用,无法通过IO口输出。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笙泉系列单片机普通IO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我的是3.3V的,一般在3.3V到5V之间吧。。

网友F:
好像是只有高低两种状态。可以用外部分压的方式提供参考电压。

网友G:
供电电压如果是3.3V,I/O口可以输出3.3V,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H: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用外部AD是为了高精度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有个问题问一下楼主,你用外部AD是为了高精度吗??

如果用的是外部的AD,那么就得用到外部的参考源了啊。。。

网友J:
即使你用内部的参考源精度也不会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这个确实还蛮纠结的。。

恩恩,不知道楼主问题现在解决没有呢

网友D:
以我的经验判断是的。

网友K:
进来看看,也开始学单片机了呀

网友H(2016-05-08):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的是外部的AD,那么就得用到外部的参考源了啊。。。

是这样,那楼主是用的内部的呢??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个问题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E:
笙泉系列单片机普通IO的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0,5V

网友E:
好的,多谢,知道了,楼主真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