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烧录hex文件

楼主(2016-03-04):
使用iar生成hex文件,如何烧录hex文件,因为不可以给工厂源代码,只可以给hex文件给他下载烧录呢??

网友A:
有好多软件可以用的。这个没必要纠结啊。

网友B:
这个直接用编程器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C:
可以直接用iar生成烧写单片机用的txt文件的

网友D:
问题是知道怎么生成了,烧写软件使用哪一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知道怎么生成了,烧写软件使用哪一个啊

有好多软件可以用的。这个没必要纠结吧。

楼主:
哈哈,这个我好像已经解决了,多谢啊:lol

网友F:
貌似直接用编程器的就可以的啊。。

网友G:
JTAG的都可以的吧,不妨试试看。。。

网友H:
接口可设计成BSL的啊,不知楼主是否听说过呢??

网友I:
用BSL方式烧写的呗,这个带有安全保护的。:lol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用BSL方式烧写的呗,这个带有安全保护的。

bsl究竟是什么?不知道额:L

楼主:
引用 网友J:
bsl究竟是什么?不知道额

额……其实我也想知道呢?求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好多软件可以用的。这个没必要纠结吧。

额 你这样说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