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6-03-04):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 = TASSEL0 + TACLR;

  CCTL0 = CCIE;

  CCR0 = 16384;

  P1DIR = 0x01;

  TACTL = MC0;

_EINT();

P1OUT |=0x01;

  while(1)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P1OUT ^=0x01;

}

网友A:
看了下,程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啊,我用的是msp430F149,感觉你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网友C:
TACTL = MC0;

这里应该是位操作才可以TACTL |= MC0; 否则试种源就选择成TACLK了。

网友D:
如果程序中都像你这样写的话会干扰到其他的端口的啊。

网友E:
感觉你必须自己加CLK给TIME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哪款单片机啊,我用的是msp430F149,感觉你的程序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我也觉得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很不确定问题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ACTL = MC0;

这里应该是位操作才可以TACTL |= MC0; 否则试种源就选择成TACLK了。

啊?我看下,多谢提醒。。好像问题就是出在这里。。。

网友F:
实际上已经把你的TIMERA时钟选择为外部时钟输入TACLK吧

网友G:
请检查外部低速晶振是否连接或起振。:(:(

网友H:
纯软件可以仿真啊,,我有在网上发现啊!!!!

网友I:
估计是配置的原因吧,simulator-->Forced Interrupts。。

网友J:
这些事要注意啊,特别是配置要搞好,这是第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很不确定问题在哪里??

那得 仔细看看了,或者找同事给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软件应该没什么问题,只是很不确定问题在哪里??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2016-05-08):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已经解决了,多谢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