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和大家讨论下同步续流

楼主(2016-03-04):
在同步续流的时候,下桥臂有两相同时导通,意味着有两相“抱死”,反映到电机转速上会有略微的不平稳,个人觉得同步续流的时间应该很小,也就是说,同步续流开通后马上关断(1us到2us之间),是否有朋友出来讨论下

网友A(2016-05-04):
检测主电流,电流大时开通同步续流,小的话就关闭。

网友B(2016-06-27):
我也觉得 续流时间应该很短 长了就成刹车了 感觉。

网友B:
所以现在干脆没用同步续流了。。你怎么弄的 可以交流下  中颖的1611做了一系列驱动器 有感无感 做到3KW

网友C:
同步续流技术是一种实现同步续流管的栅极、源极间的驱动信号与同步续流管的漏极、源极之间开关同步的手段或方法。

网友D:
同步续流有效的改善了效率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