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cadence16.5的原理图 如何转换为AD格式 ?

楼主(2016-03-05):
请教:
cadence16.5的原理图 如何转换为AD格式 ?

谢谢!

楼主:
AD软件版本:Altium Designer 13 。
使用File→Import Wizard→选择Orcad Designs and Libraries Files点击Next,点击Add,选择要转换的DSN文件点击打开 后,提示.DSN不能识别。:(

网友A:
将 cadence16.5的原理图 另存为低版本的试试

网友B:
AD原理图怎么转成cadence16.3版本以上的呢?

网友C:
想不通,为什么要转呢?
安装一下cadence,你用OrCAD打开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cadence16.5的原理图 另存为低版本的试试

谢谢!

另存为16.2后,:lol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原理图怎么转成cadence16.3版本以上的呢?

转过PADS95,cadence没转过,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通,为什么要转呢?
安装一下cadence,你用OrCAD打开不就完了吗?

大哥,对cadence的orcad capture CIS不熟悉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对cadence的orcad capture CIS不熟悉呀

所以才要安装熟悉一下啊。
作为工程师,可以精通一种,但是其他主要用到的画图软件也还是要会一些的。

网友D(2016-12-15):
引用 楼主:
谢谢!

另存为16.2后,:lol就可以了

你的AD是什么版本的   我的AD9 保存16.2后还是打不开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才要安装熟悉一下啊。
作为工程师,可以精通一种,但是其他主要用到的画图软件也还是要会一些的。 ...

言之有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AD是什么版本的   我的AD9 保存16.2后还是打不开  不知道为什么

PC上是14.2,笔记本是13.3,忘记是哪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