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AD碰到的问题4

楼主(2016-03-05):
PCB图打开时。看到有的图黑底刚好和画的PCB大小一样。我自己画的PCB图黑底为什么都大出好多。怎么也改成黑底和画的PCB一样大小。

网友A:
在PCB编辑环境下,先选择PCB边框,然后 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网友B(点评):
标准答案!

网友C:
改变电路板形状

楼主:
在PCB编辑环境下,先选择PCB边框,然后 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试了下这个方案可行。现在怎么变回到原来那样.

楼主:
我刚试出个笨办法。新建一个PCB。对原来定义板边的进行复制。粘贴到新建的板子上

网友D:
画出一个轮廓直接全选然后重新定义板子形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