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采样率和带宽?

楼主(2016-03-05):
DSOX3014A示波器
带宽100M,采样率4G

我想知道,既然带宽只有100M,那4G那么高的采样率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A:
可以看到更多波形细节啊

网友B:
建议参考《示波器应用基本知识.ppt》第19页到第27页说明。
假设测试100MHz信号即周期10nS,如果采样率为1GS/s即10nS只有10个采样点,4GS/s即10nS有40个采样点,采样率高即采样点多理论上可以更好的降低正弦内插和线性内插的误差:

示波器带宽选定后,采样率决定了单次带宽。单次宽决定示波器对毛刺和单脉冲信号的捕获能力和复现能力,也决定了示波器检测重复信号中异常信号和随机毛刺信号的捕获能力:

单次带宽决定示波器对阶跃、单次信号中的快沿的捕获和复现能力,也决定了示波器对检测,低重复率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沿捕获能力:

3000X系列示波器是支持更新带宽的,这个勉强算是一个意义,不过对大多数不更新的人就没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示波器应用基本知识.ppt》第19页到第27页说明。
假设测试100MHz信号即周期10nS,如果采样率为1GS ...

谢谢,我去好好学习以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示波器应用基本知识.ppt》第19页到第27页说明。
假设测试100MHz信号即周期10nS,如果采样率为1GS ...

说的很好 很详细

网友D:
没有意义。100MHz用1Gsps足够了。
好多示波器是5倍的,甚至3倍,因为采样率做不高,要么就是成本高。
没看国内的这几年最高就5Gsps嘛。

网友E:
最重要的,他可以升级带宽!做出预留的

网友D:
是的,这款示波器的采样率,只有升级带宽的意义。
从示波器的采样理论看,没有意义。满足5X就够了。
问题是,升级到1GHz带宽后,它那2.5Gsps的采样率,又不足够了。

网友B:
根据两个附件说明,不是简单考虑采样率是带宽的5倍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到更多波形细节啊

100MHz带宽,去看一个最高频率为100MHz正弦波的波形,如果是理想情况,200M采样就能看到全部细节,当然实际可能需要1G。
现在如果提升到4G采样率,那么可以看到高于100MHz的细节,但是由于带宽只有100MHz,所以看到的更高频率的细节都是衰减的不成样子的细节,即便看到了,也没有意义了。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有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参考《示波器应用基本知识.ppt》第19页到第27页说明。
假设测试100MHz信号即周期10nS,如果采样率为1GS ...

你好,看了帖子中的内容,发现括号里的一句话很重要,那就是(不考虑带宽对波形的影响)……
如果考虑带宽对波形的影响,在第一个1G/200M/100M采样率对波形的影响的图中,上升时间大概只有10ns,100MHz带宽是不可能完整捕捉到这个波形的细节的,既然如此,再提高采样率对提升细节也没有太大作用了。

所以,我还是觉得带宽一定的情况下,采样率提高到一定程度(例如10倍带宽)就“饱和”了,再高应该就没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款示波器的采样率,只有升级带宽的意义。
从示波器的采样理论看,没有意义。满足5X就够了。
问题是 ...

谢谢,就你跟楼上的回答我能够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两个附件说明,不是简单考虑采样率是带宽的5倍就足够:

谢谢这么多资料,周末太忙没空看,这周好好研读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MHz带宽,去看一个最高频率为100MHz正弦波的波形,如果是理想情况,200M采样就能看到全部细节,当然实 ...

你只说到了测量周期信号的情况,测量周期信号,一个周期测4个点左右足以,不过显示出来的波形,就只有4个点是真实的,其他的点都是软件填补上去的,是假的。我再举一种情况:当你测100MHz的信号时,突然来了一个尖峰干扰或者毛刺,如果采样率不高,没有采集到这个尖峰干扰或者毛刺,示波器就显示不出来。你可能会说,尖峰干扰或者毛刺上升沿很陡峭,会被示波器模拟通道衰减,但是测量到的尖峰干扰往往都是非周期的,频谱从0Hz延生到无穷大频率,是连续频谱,示波器模拟通道带宽即使只有100MHz,它也只能把100MHz以外的频谱给衰减了,而且根据以前的试验,示波器带宽以外的衰减速度好像并不快。

网友A:
汪进进写的示波器**,科普科普就够了,不适合工程师看,对于示波器你只需要搞明白一帧波形是如何采样存储的,那么示波器的所有设置和参数你就全明白了

网友A:
国内示波器采样率都不高,泰克的很多示波器带宽并不高,采样率都做的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说到了测量周期信号的情况,测量周期信号,一个周期测4个点左右足以,不过显示出来的波形,就只有4个 ...

一个毛刺尖峰,也可以分解为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有1Hz的,有100MHz的,也有1GHz的。
如果采用率只有1G,自然就只能采到1和100M的,1G的就丢了。
如果采样率提高到5G,那么1GHz的频率成分也能采到了。

但实际由于带宽限制,1GHz频率成分已经衰减了,使用5G Sa/s采到了也是采到衰减的很厉害的波形,然后再叠加到1Hz和100Mhz的波形上,实际已经看不出来了。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说,对于100MHz的波形,周期最短为10ns,采用1ns一个点来采样(即1GSa/s),已经可以描绘出全部细节。按照你的说法,如果突然有一个毛刺,1G采样率就不够用了,提升到5G会看的更清楚。可是由于带宽限制,比100MHz还快的毛刺必然被衰减了,再怎么提高采样率也不会看到一个被衰减的信号。至于其中有很多0Hz到100MHz的成分,用1G采样率看也可以看清楚。

个人信号处理底子比较薄,可能理解有些偏差,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毛刺尖峰,也可以分解为很多不同频率的正弦波,有1Hz的,有100MHz的,也有1GHz的。
如果采用率只有1G ...

你这个问题提的相当好,你可以查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使用前提条件

网友D:
抛开示波器这个采样实例,用采样定理解释就行了。楼主你的理解是对的。模拟带宽100MHz,采样率再宽又如何!之所以5X,10X,是因为模拟前端不是理想低通,仅此而已。

网友F:
其实香农采样定律规定的是必要,而非充分,100MHZ的正弦信号,按200M的采样,只能采样到周期信息,即是频率的信息,实际都是5-10倍的采样,这都是ADI大厂的做法,才能较充分反应信号的信息。示波器用作数字信号的显示,只要判断高低,频率就可以了,因此2倍采样是可以的,但对幅度信息就很少了,(或说给不出多高的量化精度)。

网友F:
一个100MHZ的正弦信号,用200M的采样,只能画出一个100M的方波(三角波)而已,这就是采样定理的不足的地方。

网友F:
成本与提共信息的综合考量,5-10倍采样最合理。

网友G:
LZ,你在纸上用点来画正弦波,40个点画一个正弦波(对应100M带宽4G采样),用4个点画一个正弦波(对应100M带宽400M采样),你看看哪个好看?
如果正弦波上再叠加一点别的波形,你再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你在纸上用点来画正弦波,40个点画一个正弦波(对应100M带宽4G采样),用4个点画一个正弦波(对应100M ...

这跟你信号恢复的算法有关系,理论上不管你叠加多少个波形,只要其中最高频率不超过100M,我用200M的采样率都可以把它恢复出来。
当然,由于重建算法的限制,采样误差等等一系列我不知道的原因,2倍采样率要恢复是不可能呢,实际需要4~10倍,正如你所说,这我也能理解。
这种过采样对现有示波器精度和信号重建算**有一个很好的补偿,使得信号显示得更完整,细节更清楚,我也同意。但是总是有一个度的,随便举个例子,比如2倍采样,只能恢复出60%的信号,4倍采样可以到90%,10倍采样可以到99%。
继续增加采样率,一是我觉得没有必要,99%够了,二是你即便400倍采样,4G Sa/s,可以看到2GHz的细节了,但是带宽只有100Mhz,你看的的这些细节有意义吗?你在100MHz带宽下,看到一个上升时间不到1ns的貌似,你相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汪进进写的示波器**,科普科普就够了,不适合工程师看,对于示波器你只需要搞明白一帧波形是如何采样存储 ...

工程师也因为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不同水平等级还是有不少差别,请问你有示波器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吗?我想找实际使用注意事项和技巧,还有不同品牌示波器特点缺点对比方面内容。

我在世纪电源网论坛上看到“【转载】关于示波器的采样率”的帖子说明“进进按语”: 如果您是刚开始学习示波器,我的这篇**和我的其它**一样,可以成为最好的教材,没有之一。因为我有热情、有耐心将这些基本概念写出来,写清楚,写透彻,写到位。有些水平一般的,写不透彻;水平高的,不屑于写,怕是被人误认为水平太差。这就给我留下了**“炒剩饭”的意义感。也是因为我**“不装X”,强调自己写的东西是浅浅的东西,是"炒剩饭",压力也没有大。

我虽然使用示波器多年但只是简单使用,一直没关注示波器相关深入知识,我喜欢汪进进这样认真耐心“不装X”的态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跟你信号恢复的算法有关系,理论上不管你叠加多少个波形,只要其中最高频率不超过100M,我用200M的采样 ...

之前建议你看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你肯定还没看了,你还是**大于2倍的采样率可以恢复波形,可是你想过没有,非周期波形如何恢复,而噪声干扰毛刺等等往往都是非周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建议你看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你肯定还没看了,你还是**大于2倍的采样率可以恢复波形 ...

我只是认为在理论上是这样的,实际上4~10倍是有必要的。

无论周期还是非周期,都可以傅里叶变化分解成一系列不同频率分量。周期函数的频谱是离散的,非周期的频谱是连续的。

如果一个100M带宽的示波器,在测量100MHz的正弦波的时候,测出了一个毛刺,那这个毛刺的主要频谱密度一定是分布在100MHz以上的。我不清楚我以下说的对不对,但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高于100M的频率是不可能被带宽100M的示波器采集到的,就无所谓对它的采样和恢复。即便是测量到了,就好比一个小学生给出了一道复杂积分问题的答案,我也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建议你看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你肯定还没看了,你还是**大于2倍的采样率可以恢复波形 ...

另外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由于工作时间有限,只是大概查了一下,没有看到什么有用信息,还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由于工作时间有限,只是大概查了一下,没有看到什么有用信息,还请指教 ...

之前使用非周期信号表述不准确,像噪声干扰毛刺等等属于时间受限信号,使用的是频域抽样定理;平常我们说的奈奎斯特采样定理好像都是指时域抽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之前使用非周期信号表述不准确,像噪声干扰毛刺等等属于时间受限信号,使用的是频域抽样定理;平常我们说 ...

不好意思,上面的回复有错误,是我搞错了:噪声干扰毛刺等时间受限信号经过低通滤波之后,就变成了频谱受限信号了,时域上波形会变宽,是可以使用时域抽样,举了个脉冲波低通后的例子,仿真了下看起来直观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上面的回复有错误,是我搞错了:噪声干扰毛刺等时间受限信号经过低通滤波之后,就变成了频谱受 ...

赞认真!

网友A:
:handshake最近空余时间比较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跟你信号恢复的算法有关系,理论上不管你叠加多少个波形,只要其中最高频率不超过100M,我用200M的采样 ...

一个模拟信号一旦被离散化,采样点间的信息已丢失,不可再恢复,按数学上说有无数函数经过取样点,因此采样定理规定信号的带宽必须小于0.5采样频率,但小于0.5采样频率的信号,针对不同的信号频率,从离散点得到的信息也不一样,越低能从取样点得到的信息越多,越接近0.5倍越少,最后只得到频率信息而已。幅度只高和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程师也因为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不同水平等级还是有不少差别,请问你有示波器方面的资料可以共享吗?我想找 ...

开了个贴,把示波器的知识理了一下,可能看似基础,但是其他很多关于示波器的资料都是从这些基础上衍生的: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728-1-1.html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抛开示波器这个采样实例,用采样定理解释就行了。楼主你的理解是对的。模拟带宽100MHz,采样率再宽又如何! ...

赞同。只要信号是理想的带限信号,采样率大于信号中的最高频率分量的2倍即可恢复完整的信号本身,包括幅度和频率。实际当然不存在完全理想的抗婚滤波,所以采样率取得比2倍高,通常大于2.5倍后SINC插值出来的波形良好。

网友I(2017-05-05):
引用 网友A:
之前建议你看一下奈奎斯特采样定理的前提条件,你肯定还没看了,你还是**大于2倍的采样率可以恢复波形 ...

干扰毛刺等等其他信号的频率带宽 更大了, 用更高带宽的示波器抓

网友J:
是的,这款示波器的采样率,只有升级带宽的意义

网友K(2017-12-10):
带宽是频域的概念,采样是时域概念。要找到他们关系,那就得用频域和时域的变换和分析。

我们通过频域和时域分析:
。。。。。。此处略过分析推导。。。。
可以得到 上升沿时间Tr = 0.35/BW。也就是大概3倍左右采样率就可以满足要求。
啥要求?要求采样幅度精度为10%-90%的要求(也就是误差20%)。
如果误差要求3%,大概就多一倍。也就是6倍采样左右。
要求更高,采样率/BW就更高。

所以,3BW采样其实不好接受,厂家推荐的5BW采样是比较合理的,要求高一点,8-10倍不过分。
更大了,作用不明显了。

其实我不确定更高的采样率是否有用,是否在某些领域,他们要测量的信号并不满足 傅立叶变换/级数 (毕竟要满足这个公式,也是有条件的)。
具体领域,本人见识浅,不得而知。

网友L(2019-07-31):
我也准备购置一台示波器,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