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速率控温

楼主(2016-03-05):
(无正文)

网友A:
看看控制器把,可以直接设置出规则就可以, 不行不就自己作一个了

网友B:
在温度PID的基础之上按照温度速率的要求不断改变温度给定值。

网友C:
小型回流焊机就是可以设置温度曲线

网友D:
一个是恒值控制,输进是一个固定值,速度控制是动态控制,输进去的线性变化的值。

网友E:
PID当然可以控制加温速率,否则要参数整定何用?去看看自动控制理论教材。

网友E:
另外注意极限值,比如在升温过程中,加热元件已经满功率输出了,这时再要提高升温速度是不可能的。好的PID温控参数整定,在起始阶段全功率输出,然后在接近目标温度一定范围内时逐渐降低加热功率。PID参数中,微分环节是与加速相关的参数,积分环节则是与减速相关的参数,比例环节则是基础系数。

网友F:
加热速度可以控制的啊~

网友G:
嗯好深奥的样子。  想看看你们在做PID的代码是啥样的?

网友H:
现成的温度控制器有的是。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岛电的FP93老早的型号就可以了,分段编程

网友D:
先用阶跃响应,测出糸统最大的稳定时间,才能估算出最大的升温斜率是多少。在此斜率下升温都能输出都能跟随输入。

楼主(2016-08-27):
谢谢大家的耐心回答。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详细的PID编程思路或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