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关于imx6触摸屏

楼主(2016-03-05):
最近在研究imx6,使用的是ubuntu12.04的操作系统,使用tsc2007做的触摸屏的控制器。tsc2007已经移植完成,现在有一个问题,当触摸屏被按下时,鼠标在触点的附近小范围跳点。导致不能正确的操作,大家有遇到类似问题的么?

网友A:
你是指,你手指在触摸屏上面长时间按着,鼠标会在附近跳动?......

楼主:
是的,一直跳动。有时单击一个文件,会使文件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因为一直跳动系统可能认为是移动文件了

网友B:
你的触摸屏应用库有没有做滤波处理,去了解下tslib吧,像这种在小范围的漂移是会被tslib过滤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一直跳动。有时单击一个文件,会使文件移动到另一个位置。因为一直跳动系统可能认为是移动文件了 ...

ubuntu下面的触摸屏怎么支持,我不太了解......好像是ubuntu用的相对位移,而不是绝对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