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035程序跑到一半突然进入low-power mode

楼主(2016-03-05):
如题,我在调试DSP程序,刚进入debug模式时硬件连接没问题,程序跑起来(全速执行)之后中途突然停了下来,硬件进入了low-power mode,只能退出debug模式再进入,请问这一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连接时出这种问题:
1、检查仿真器是否插好;

2、检查CPU供电问题,1.8V,3.3V的供电是否正常;

3、检查DSP引脚是否虚焊(一般先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

4、检查晶振是否起振;

5、检查JTAG的那几个引脚电平是否正确,特别注意TCK是否有脉冲输出,以检测仿真器是否好坏;

6、检查DSP上电是否正常复位、工作,可查看CLKOUT 引脚,看是否有脉冲输出。
如果确定不是板子的硬件问题,则应该是驱动没有装好的原因,我曾经也被这个问题折磨过的,就是不停的重新安装驱动。当然不是简单的覆盖,要把之前所有的驱动文件都要先删除了。包括C盘windows\inf\里面的文件和c\windows\system32\里面的相关文件。

网友A:
如果在debug时突然出现    个人觉得你换个小工程试试
排除是不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排除这种可能  应该是仿真器稳定性不好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debug时突然出现    个人觉得你换个小工程试试
排除是不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如果排除这种可能   ...

小工程好像没问题。那我换个好一点的仿真器再试试,谢谢啦: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工程好像没问题。那我换个好一点的仿真器再试试,谢谢啦

恩  找到问题了    麻烦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找到问题了    麻烦分享一下

找到了问题:lol应该是我的AD转换结果存储的位置选得不好,导致采样点太多了之后程序存储空间不够出错吧,我换了采样结果存储的位置或者减少采样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问题应该是我的AD转换结果存储的位置选得不好,导致采样点太多了之后程序存储空间不够出错吧, ...

好的  感谢分享

网友(2018-08-28):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问题:lol应该是我的AD转换结果存储的位置选得不好,导致采样点太多了之后程序存储空间不够出错吧, ...

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太理解您的意思。我是采用级联并发模式进行采样的,三个采样值分别存放在结果寄存器A0、B0、A1、里面。我想问您这里更换采样结果存储位置和减小采样点是什么意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