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PI开关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6-03-05):
采用了PI 的TNY系列设计了一款开关电源,输出5V 1.5A,输出端采用的肖特基二极管是SS310(正向平均电流3A,正向导通压降0.85V,反向击穿电压100V),现在发现该肖特基二极管发热严重,满载情况下温度是110多摄氏度(采用热成像仪测量),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这么大的发热量?
另外我测试了以下两种情况:
1、采用两颗SS310并联使用,温度有改善,满载大概在85摄氏度;
2、采用了SS510(正向平均电流5A),温度改善不明显,仍有100度;
请问有更好的办法降低温度吗?

楼主:
要沉了吗?

网友A:
5V1.5A,不知肖特基上的具体反压是多少伏,一般5V选个50V耐压,耐压高的Vf也会高一些,损耗大。如果条件可以用个50V5A的肖特基。如果肖特基反压达到50V或以上,改变压器降一下。

网友B:
发个板子实物图来看看?

网友C:
管子恢复时间够快吗

网友D(2016-04-07):
我们帮其他客户做的 5V1.6A的方案,目前已经试产成功,批量生产中。

网友D:
可以加QQ 1374976692

网友E:
楼主,问题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