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运放电路的电源去耦滤波问题?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运放电路的电源去耦滤波问题?

如附件电路所示,主要用于音频放大,电源去耦电路到底是加在前极,还是加在后极效果比较好呢?  其次是采用RC形式还是LC形式好呢?参数如何选择?麻烦高手给指点一二,多谢了!

运放电路

运放电路

网友A(2016-03-05):
去耦我是用pi型的.

网友B:
去耦电路到底是加在前极,还是加在后极效果,这个说法有问题,去耦电路必须要尽量靠近芯片电源引脚,不然效果不好,没有意义。系统中,一个电源为几个芯片供电,任意一个芯片工作时,比如单片机输出一个脉冲,电源都会有波动,所以每个芯片电源都要加退偶电容。

网友C:
就楼主的放大电路, 后级的**也会给电源带来比较大的噪声. 应该特别增加去耦电容.
此外为了减小电源纹波的影响, 前级运放的电源也宜加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