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四层板

楼主(2016-03-05):
用AD画四层板时,有一个电源12V,一个5V,怎么把POWER层分层两个区域,一个是12V的,一个是5V的?????

网友A:
电源那层使用内电层分割就可以了
如果你内层平面式plane的话,在AD中直接放line隔离两个区域就可以进行分割了,然后双击区域进行添加网络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那层使用内电层分割就可以了
如果你内层平面式plane的话,在AD中直接放line隔离两个区域就可以进行分割 ...

哦哦  好的  谢谢版主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那层使用内电层分割就可以了
如果你内层平面式plane的话,在AD中直接放line隔离两个区域就可以进行分割 ...

大大  我的内层平面是plane   我在POWER层,放置了line 但是整个层还是没有被分开  修改了网络还是一整层都修改了 没有分成两部分 是不是**作错了  求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我的内层平面是plane   我在POWER层,放置了line 但是整个层还是没有被分开  修改了网络还是一整层 ...

放置LINE的时候要保证两边给独立开了,不然还是一个平面,没办法分别添加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置LINE的时候要保证两边给独立开了,不然还是一个平面,没办法分别添加网络 ...

就是  我先前是没有完全给离开  所以才没有将平面分开  谢谢大大  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