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ltium中由SolidWorks画的STEP文件形成不规则boardShape,但是keepo...

楼主(2016-03-05):
第一次画4层板,好激动。
没有显示字符层,那样会很乱
如何画keepout layer 层呢?形状很不规则,一点点拿直线和圆弧描的话,很不准确吧?

楼主:
就剩地线没有连接了,等着敷铜,但是keepout layer 层画不出来

楼主:
为什么没人呢?   我该怎么办?

楼主:
盗版软件关掉程序时,出现问题,弹出来一个框框,差点要命,幸亏这个软件能备份 在history文件夹中
要不就蒙了

网友A:
选择板框所有线、弧,复制,粘贴,然后把尚处在选中的线、弧批量修改板层到keepoutla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