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X系列芯片从A和B版换成D版时 使用SPI注意事项

楼主(2016-03-05):
M05X系列芯片从AB版换成D版时,如果SPI没有国CLK输出或没有功能,请检查

寄存器第4位和第5位,

因为D版有功能选择,AB版没有相应功能。

网友A:
具体用的时候肯定要参考所选择的那个型号的数据手册用才可以,如果不那样,就选择用库函数开发,这样做起来就不用考虑具体的寄存器了

网友B:
每个版本的时序应该都一样吧,可能和速度有关的有变化

网友C:
利用SPI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芯片进行不同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