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BOOT问题

楼主(2016-03-05):
遇到了奇怪的问题,boot0=1\boot1=0,这样就可以使用ISP软件从串口1下载代码了,可是我的GD103RET6不能检测到,回到从flash启动,串口调试软件可以接受数据。但是在系统启动区,串口检测不到芯片,一直提示检测启动顺序和检查串口。

网友A(点评):
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这个是跟调试下载方式相关系的,注意设置。

网友C(2020-09-18):
感觉这个和ST的设置差不多的,大多数内核的芯片,都是差不过的。

网友D: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