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FT9320的疑问和自己理解。麻烦版主和各位朋友帮看看吧

楼主(2016-03-05):
各位朋友大家好。想请问大家两个关于TFT9320屏的问题。
1)寄存器指令50-53.就是那个定义垂直水平初始结束位置的指令。该指令究竟是说明我接下来将要操作的区域的平面坐标,还是说制定的是tft屏幕的长宽呢?
      我看到的例子都是x0-x1=240,y0-y1=320,就是全屏幕的范围。
2)还有一个是清屏的函数。大概实现如下【.........Write_cmd(0x22)选中22h寄存器之后就for(i=0;i<240,i++)for(j=0;j<320,j++) write_data(某颜色)】
     为什么这里清屏只需要i和j++就可以了?
———————————————————————附上我自己的理解————————————————————————————————————
寄存器50-53h的设置应该是可以改变的,它指出的将要操作的区域,而20-21h设置起始的x轴y轴地址,相当于一个光标的性质。
i和j++应该就是给20h寄存器里面赋320*240次值,因为根据datasheet里面说,20-21h地址指针在更新20h寄存器的时候,地址指针会自动加1.

麻烦版主和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果不正确,麻烦你们告诉我正确答案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屏呢,帮不了你;
仔细看下屏的手册看看;

网友B:
那个是通过循环来操作每一个像素,通过软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清屏。

网友C:
楼主不妨把TFT9320的屏资料分享出来 让大家瞧瞧

网友:
自动加1那个是通过硬件方式实现,这个是软件实现,就是存编程实现。所以要这样,不过这样就速度慢了,更新速度会限制CPU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