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混频器和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06):
乘法器是不是主要用于直流或者低频信号的模拟运算,混频器主要用于高频的正余弦信号的相乘?乘法器的两个输入端可以互换,混频器的两个输入端有差别?我在测试混频器AD831时发现,输出信号的大小和射频输入端成正比,和本振输入端几乎无关,即改变本振信号大小对输出影响很小,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吗?

网友A:
“混频”原则上就是乘法,理想情况下两者是一回事(乘法器是理想的混频器)。

当然,实际的混频器并非理想,所以会在实际使用时考虑滤波。

至于AD831,本振和射频输入并不是对等的,具体请仔细查阅手册。

网友B:
以前我就把AD831当乘法器使用过:一端输入交流信号,另一端输入直流,改变直流大小来调节输出交流信号的幅度,并且效果很好,不过没试过同时输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就把AD831当乘法器使用过:一端输入交流信号,另一端输入直流,改变直流大小来调节输出交流信号的幅 ...

你的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分别是输入到哪个端口的?我的本振信号端口变化时输出信号几乎不变,射频端口变化时,输出会跟随线性变化,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把本振信号当作开关信号进行切换得到的混频信号当然跟本振信号的幅度大小没有关糸了,(当然本振信号幅度必须能识别出高低电平的程度)。而乖法器绝对是模拟相乖,跟幅值有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分别是输入到哪个端口的?我的本振信号端口变化时输出信号几乎不变,射频端口变化 ...

查了下以前的电路,是AD835,不是AD831,记错了,不好意思!AD835是模拟乘法器

网友A:
to LZ:

这是手册上的东西

搞技术的,器件手册是最重要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 LZ:

这是手册上的东西

这个手册上有看到,就是看不懂。。。

网友D:
基本概念不清,又来忽悠初学者!乘法器和混频器概念截然不同,还能是"一回事"?光知道信号系统书上那两个三角函数相乘,得到和频与差频了。

一般来讲,乘法器两输入是对称的,而混频器两输入不同,常用的比如一个是线性输入通道,一个是非线性输入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本振信号当作开关信号进行切换得到的混频信号当然跟本振信号的幅度大小没有关糸了,(当然本振信号幅度必 ...

那就是说我的测试结果是没问题的,本振信号的幅值确实不会影响输出信号的幅值?还有一点,我看手册上本振端口的Minimum Switching Level写着200mVp-p是什么意思?我的本振输入端信号很小估计只有10m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的测试结果是没问题的,本振信号的幅值确实不会影响输出信号的幅值?还有一点,我看手册上本振 ...

AD831被设计成输入RF乘方波(本振),具体由输入的本振信号控制一个“开关”来“通断”输入的RF信号。既然是控制一个“开关”,那有个开关电平,那个“Minimum Switching Level”就是此参数。

网友A:
此外强调一点,“开关”也是乘法!

网友D:
再强调一点,只要是非线性,都是乘法。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我的测试结果是没问题的,本振信号的幅值确实不会影响输出信号的幅值?还有一点,我看手册上本振 ...

应是最小的开关信号电平。建议还是按原厂给出的参数来设计,因为器件有离散性,这一批行,下一批有可能不行,找责任到时也不知是谁的责任,量产品的规格还是老实的按原厂给出的数据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831被设计成输入RF乘方波(本振),具体由输入的本振信号控制一个“开关”来“通断”输入的RF信号。既 ...

那就是本振信号的幅值不会影响输出的幅值是吧?本振不是要求最小200mV,我的本振输出只有10mV,怎么感觉还是挺正常的。。。另外,我用AD831做下变频混频器,输出同频信号时输出信号应该是直流的,但是感觉输出干扰噪声好大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是本振信号的幅值不会影响输出的幅值是吧?本振不是要求最小200mV,我的本振输出只有10mV,怎么感觉 ...

      混频器的目标是将某一频率信号变成另一个频率的信号,所以混频器输出并不想要本振信号,输出一点本振信号都没有才好呢,只是实际上做不到,往往输出端本振信号还很强。 输出端需要滤波滤掉本振信号和输入信号。
    在本振足够大情况下,输入信号在器件允许范围内,混频器的混频结果(输入与本振的频率差或和)和输入信号是线性关系。

网友F:
混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乘法器,是乘法器的一种实际应用
一般感兴趣的是乘法器输出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等全面的信息
而对混频器而言一般仅是产生某一特定频率成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混频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乘法器,是乘法器的一种实际应用
一般感兴趣的是乘法器输出信号的幅度、频率、相位 ...

区别大了:
混频器作用是变换频率,而产生新频率理论上只要是非线性电路就有可能实现了。
而乘法器作用是相乘,这个是线性电路,理想的乘法器最低工作频率是直流!

可见,乘法器能实现5×5=25,而此时不能叫混频了。

开关电路也是乘法,但此乘法非彼乘法了,RF信号乘的非输入正弦波,而是数学上等效的0和1的方波。
当然了,乘法器+带通滤波器=混频器是常见的实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区别大了:
混频器作用是变换频率,而产生新频率理论上只要是非线性电路就有可能实现了。
而乘法器作用是 ...

“乘法器作用是相乘,这个是线性电路”,
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乘法器作用是相乘,这个是线性电路”,
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什么都听说过,就不会逛论坛了。
模拟乘法器有两个线性关系:
FA=K1V1,FB=K2V2.   K1/K2为增益常数!
Vout=FA×FB=KV1V2,即输出是两输入的线性积!

网友H:
混频器用的不仅仅是乘法,它对应的数**算是乘积累加。
增益控制、调制、频率合成对应的算法才是乘积。
      有意思的是频率合成时用的是乘法,实现的却是加法,因为频率在信号的表达式中实际是处在指数的位置。

网友I:
混频器可以看出专用乘法器,或特殊的乘法器,一般在通信电路中用的比较多。而乘法器更有一般的意义,主要用在运算电路中。
乘法器有两个输入端口,这两个端口都能输入宽频信号,且这两个端口的线性度很高,输入的信号不会因为器件的局限造成相位及频率上的失真。所以输出的组合干扰信号较少。”
另外,可见AD的文档 "乘法器与调制器" http://www.analog.com/library/an ... ers_modulators.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乘法器作用是相乘,这个是线性电路”,
这可是头一回听说。

固定一个变量,另一个变量自变,或许可以称为线性电路。线性电路是不是推出是线性糸统呢?

网友C:
乖法器可以实现S哉上的倦积。

网友D:
你们都是神仙啊!!!如果没学过RF IC设计,而且没专门查过相关资料,或者百度,根据基础知识居然能看出开关mixers优缺点,真不简单!!!!!
原因是振荡器控制开关,其输入LO口越是线性化,其增益越低,噪声高,而当开关速度越快,即LO口高度非线性,可以弥补这些缺点。而这些需要系统全盘考虑的知识,没做过射频前端的都能知道,那厉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听说过,就不会逛论坛了。
模拟乘法器有两个线性关系:
FA=K1V1,FB=K2V2.   K1/K2为增益常数!

令乘法器两输入端联接,则V1=V2=V,那么Vout=FA×FB=KV1V2=KV^2。
平方器还是线性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区别大了:
混频器作用是变换频率,而产生新频率理论上只要是非线性电路就有可能实现了。
而乘法器作用是 ...

对,这个说法不够全面
用乘法器实现的混频器从原理上看比较完美

乘法器电路本身工作在线性状态,从系统的角度看乘法器能够产生新的频率成分,从输出/输入关系看属于非线性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对,这个说法不够全面
用乘法器实现的混频器从原理上看比较完美

线性电路是能用y=ab+b这样的线性函数能描述的电路,乘法是二阶函数了,不属于线性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令乘法器两输入端联接,则V1=V2=V,那么Vout=FA×FB=KV1V2=KV^2。
平方器还是线性电路? ...

乘法器肯定是非线性电路。
但到了非线性电路这个层次,也存在另一个“线性”的概念,比如理想的乘法器输出z=xy。可称为完美线性。但一般做不到这样,而是z=f(x)*g(y),f(x),g(y)不是x,y的线性函数。也存在一个线性度的概念。可以见乘法器的数据手册,上面有Linearity,Nonlinearity的参数。另外,一般的混频器输入信号输入电平限制,超过了这个,失真严重,混频器或一般高频器件内部一般是三极管简单电路集成,不像低频运放电路,无深度负反馈,所以本身线性不好,有个三阶交截点的概念......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这个说法不够全面
用乘法器实现的混频器从原理上看比较完美

你这个逻辑是错的!
请注意:线性时不变电路不能新的频率,但线性电路是可 以的!例如线性时变电路,可以产生频率之和与频率之 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逻辑是错的!
请注意:线性时不变电路不能新的频率,但线性电路是可 以的!例如线性时变电路,可以 ...

高频电路中混频部分所讲的线性时变电路本质上还是非线性电路,z=x*y,非线性电路,输出是x,y的相乘,但其中x可视为输入信号,小信号,y可视为本振信号,大信号,其中,x=x1+x2,最终z=(x1+x2)*y,在x的局部有个“线性”,所以那个线性时变电路中的线性指的是这个线性!应该称为线性时变的非线性电路,两个线性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意义。 龙猫,名字是猫,本质上还是一种鼠!基础不牢靠,听风就是雨。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乘法器肯定是非线性电路。
但到了非线性电路这个层次,也存在另一个“线性”的概念,比如理想的乘法器输出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讲了半天还是楼主自己有体验,如果您信的过我,我可以说只有x大掌握最多可靠观念,譬如乘法器只是混频器 ...

AD831手册说这个芯片的本振信号不像其他混频器,它可以低于RF输入,并且100MHz以下本振信号大于-10dbm的话容易烧毁芯片。那么手册说的本振最小要求200mV我又看不懂了,如果说我输入10mV的本振只是输出的噪声增加了,那么我后面本来就是要加低通滤波滤除高次谐波的,所以这个噪声好像对我没什么影响?
混频器设计时到底要注意些什么呢?我怎么感觉反正后面要加滤波,随便设计的话差别都不太大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高频电路中混频部分所讲的线性时变电路本质上还是非线性电路,z=x*y,非线性电路,输出是x,y的相乘,但其 ...

大锅,不要随意创造新名词,什么局部线性,什么线性时变的非线性等。
你和老抽都擅长百度,上面那个开关混频,就是典型的线性时变之应用--调制,不信百度求证,尽管这些知识应该是大一电路分析基础中的内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大锅,不要随意创造新名词,什么局部线性,什么线性时变的非线性等。
你和老抽都擅长百度,上面那个开关 ...

求证个啥,好好把高频电路的书找来看看,混频器中的线性时变电路,国内最早在南京工学院的《电子线路》上提到的,1979年的书上,1979年之前没看到,1986年的杜武林《高频电路原理与分析》 广泛用到了这个称法。
后面很多书照搬这种。好好看看那些书上有没有强调,这个“线性时变电路” 是非线性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求证个啥,好好把高频电路的书找来看看,混频器中的线性时变电路,国内最早在南京工学院的《电子线路》上 ...

老5等读者要晕了,因为对于任意系统,用(非)线性和时(不)变,只能得到4种组合,这个线性时变的非线性属于哪一种?

别问我,我有点懵。

网友A:
引用 网友J:
讲了半天还是楼主自己有体验,如果您信的过我,我可以说只有x大掌握最多可靠观念,譬如乘法器只是混频器 ...

至少得给张书皮吧。

网友A:
那个AD831的参数都给了,还看不懂,怪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路是能用y=ab+b这样的线性函数能描述的电路,乘法是二阶函数了,不属于线性关系 ...

y=ax+b可不是线性的一般!
V=xy是二阶函数?抱歉,不知"二阶函数"是什么意思。

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老5等读者要晕了,因为对于任意系统,用(非)线性和时(不)变,只能得到4种组合,这个线性时变的非线性属于 ...

混频器或乘法器z=xy,从这个看,当然属于非线性时不变。龙猫当然是鼠。
你的思维太简单了。你这种理解力还是少发帖算了。你看书就是一团糟,各种概念、主次、层次、范围迷迷糊糊啊。
虽然我在论坛中不一定完全赞同HWM等人,但他们的理解力绝对比你高N层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混频器或乘法器z=xy,从这个看,当然属于非线性时不变。龙猫当然是鼠。
你的思维太简单了。你这种理解力 ...

哈哈,再给你脑洞大开的一次机会:
说到线性,有人必定会把信号与系统第一章的线性判剧拿出来,即可加性和齐次性!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生搬硬套定义时看清楚了:乘法器输入的是两个独立的变量!!!而非一个!!!

有人必定拿运放来说事,请注意了,尽管运放是两个输入端,但放大的是净输入,即两者之差!所以它仍是单输入单输出系统!

所以,套定义时,是不是该略微修改修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哈哈,再给你脑洞大开的一次机会:
说到线性,有人必定会把信号与系统第一章的线性判剧拿出来,即可加性和 ...

难道没学过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除法器?  模拟电路好好翻翻。
在信号与系统或自动控制或信号处理中,好好看看系统框图,看看是不是都是一个输入!系统中的信号运算是怎么实现的! 多输入系统,难度多输入不是独立的?!
就知道滤波器这种最简单单输入单输出的系统,狭隘!可笑!说你看不懂书,没冤枉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难道没学过加法器,减法器,乘法器,除法器?  模拟电路好好翻翻。
在信号与系统或自动控制或信号处理中, ...

话语中80%以上都是恼羞成怒成分,不好玩了么!
既然学过MIMO知识,那就这个乘法器谈谈线性判据是???

如果能有理有据有节证明自己言论,比发脾气使性子吹牛皮更能服人,你说尼?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话语中80%以上都是恼羞成怒成分,不好玩了么!
既然学过MIMO知识,那就这个乘法器谈谈线性判据是???

单单一个乘法器,z=xy,作为一个乘法器,混频器,频率搬移器件,最最典型的非线性器件,让我判断是否是线性,周星驰式的无厘头,实在无话可说。
一个好几年纠结在ROC,牛角尖钻研在“解析延拓”的人,实在也无话可说。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话语中80%以上都是恼羞成怒成分,不好玩了么!
既然学过MIMO知识,那就这个乘法器谈谈线性判据是???

混频器,最典型的非线性器件。在《高频电路》或称为《非线性电路》中,判断线性,...  在英文课本,拿着英文单词研究表音还是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单单一个乘法器,z=xy,作为一个乘法器,混频器,频率搬移器件,最最典型的非线性器件,让我判断是否是线 ...

不管说它是什么器件,都得有个原因,有个说法,有就拿出来啊?

实在拿不出来就算了,俺简单扯几句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不管说它是什么器件,都得有个原因,有个说法,有就拿出来啊?

实在拿不出来就算了,俺简单扯几句

我没HWM那么好的耐心,专门开一贴正本清源。
孺子不可教也。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我没HWM那么好的耐心,专门开一贴正本清源。
孺子不可教也。

欢迎开贴讲学,让我等涨点姿势

只是,别跟H大师学,拼命复制书上东西,到该结合具体问题解决矛盾时,over了,让大伙自己看书了。。。

网友A:
不错,说书皮,书皮就来了!

那么就对照着那个AD831说道说道呗,看看是否有比那个数据手册中更具价值的东西,也让大家开开眼吧。

网友D:
末了我给这个调制器和模拟乘法器的关系,捋一下:
调制器的输入与输出关系式为:Vo=F(v1,v2)
上面关系式有个特例,其表达式为Vo=F1(v1)×F2(v2)
上面关系也有个特例,就是F1(v1)=k1×v2,F2=K2V2,这就是模拟乘法器的表达式。

如此,调制器和乘法器关系很清楚了,以后别把混频器和乘法器混为一谈了。

是这个理。调制器的外延大于模拟乖法器的外延。

网友K:
看到大家的争论(不是讨论,气氛不好),我想起来我把一个运放开环后做比较器用,或把比较器闭环后做运放用。这时要是有人问我“你这是运放还是比较器?”我回答不出来。这种“命名”之争很困难。
Z = X*Y是非线性运算,可是当Y固定时,结果Z是线性的,也就是此时这个系统明显的给出线性结果。multiplier, mixer, modulator/demodulator,我觉得它们都在实现“乘法”,它们物理架构不同,特性不同,适用性不同。
如果物理世界能实现“理想运放”,就没有运放、比较器之分; 如果能实现“理想乘法器”,就没有。。。。之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K:
看到大家的争论(不是讨论,气氛不好),我想起来我把一个运放开环后做比较器用,或把比较器闭环后做运放用 ...

说得不错,其实我在第一个回答LZ的那个回帖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个意思。

由于存在“质疑”,所以才扯出这一大串东西来。

关于线性,有明确定义,这在我的另一个帖中特别给了说明。至于某些资料文献中所用的“线性”一词,有时并不严谨,并不能太当真。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书皮是您要看的呀!您仔细看看53丶54楼之后,或许您的心情会好一些。所以说x大的观点可靠,不是乱讲的。 ...

是因为没如常见书皮而觉得诧异而已。不过仅一张书皮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有请具体针对LZ关于AD831的疑问作些解答。

至于其它的东西,我自会度量。

网友H:
数学上的线性都要指明变量才好说,不指指明变量怎么谈线性、非线性?

网友H:
呵呵,1999年我在网上查过台湾岛是怎么形成的,给出两种答案:大陆说台湾岛是从大陆逐渐分离出去说的,台湾说是两个板块挤压形成的,晕了,到底怎么形成的?谁对?谁错?都对?都错?不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数学上的线性都要指明变量才好说,不指指明变量怎么谈线性、非线性?

...

问的好!
我都问他们半天了,为何非线性?逼问到现在,也没问出个1234来。而不想知道的东西(例如齐次性和可加性)倒说了一堆。
相反,俺从20楼开始,给出了一些理由。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呵呵,1999年我在网上查过台湾岛是怎么形成的,给出两种答案:大陆说台湾岛是从大陆逐渐分离出去说的,台湾 ...

我看那个地势什么图,台湾好像是和日本岛一脉而生。不信你问k5。

网友A:
关于“混频”(乘法)和“变频”的线性属性归类

https://bbs.21ic.com/icview-1428780-1-1.html

网友B:
激烈的争论才能把各为大神脑袋里的真货拿出来:lol

网友I:
本来是讨论混频器和乘法器的区别,不料xukun977看书一知半解,看见高频电路书上混频器部分提到到了“线性时变电路”,居然说线性电路可以产生新频率。给他解释了那个所谓的线性。不过其胡搅蛮缠,真是无语。即便在26楼,其得意的说的开关式混频器的优点说法也不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I:
本来是讨论混频器和乘法器的区别,不料xukun977看书一知半解,看见高频电路书上混频器部分提到到了“线性时 ...

你知道电位器吧?老式收音机,录音机,功放等,控制音量的那个东东。

电位器是啥?

网友D:
请问电位器是什么器件?
对了,它就是个乘法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电位器吧?老式收音机,录音机,功放等,控制音量的那个东东。

电位器是啥?

一般的混频器就是个非线性电阻,一个受控电阻,受本振电压控制的非线性电阻。想想场效应管,栅极电压控制的可变电阻或控制通断...
参量混频器就是受控非线性电容。
稍高深点的非线性电路书的第一章会先讲这些...
有啥可显摆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你知道电位器吧?老式收音机,录音机,功放等,控制音量的那个东东。

电位器是啥?

关于非线性,我们2013年就交锋过了,2009年我就想过不少非线性的东西了

网友G:
格雷的电话原理。
专利申请书原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关于非线性,我们2013年就交锋过了,2009年我就想过不少非线性的东西了

非线性研究太高深了,对数学要求太高,一般人可望不可及。
比如着色边定理,横捷性理论,hopf分支定理等,大家要是不百度搜索,估计都没听过。

非线性电路和时变电路太难了,这个话题聊到这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关于非线性,我们2013年就交锋过了,2009年我就想过不少非线性的东西了

另外,你列举的这些东西,充其量是总结,根本不需要想。原因很简单:差不多只要是本书的,聊到此话题必说这些。

比如99%的开关电源书,开篇必和线性电源比效率!
包括功放,都要把ABCD功放效率算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