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寄包柜相关专辑 17册 57.4M ◆〓

楼主(2016-03-06):
(图片)

网友A:
好东西,T叔好给力,谢谢分享了。

网友B(2016-04-15):
这个很火,快递在用了。学会,工资又能涨

网友A(2016-06-02):
@tyw T叔,有更详细介绍对货柜里的物品进行有无探测技术的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yw T叔,有更详细介绍对货柜里的物品进行有无探测技术的吗?谢谢~

这个是难题,货柜里可以是一份发漂,轻若无物,也可以塞满货柜,所以宜采用多种方式检测.所用手段倒可以是普通方法.

tmd 漂=票,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难题,货柜里可以是一份发漂,轻若无物,也可以塞满货柜,所以宜采用多种方式检测.所用手段倒可以是普 ...

对于有一定高度和宽度的怎么会比较好呢?比如说至少是一个5CM*5CM*5CM的正方体物品。做物体探测,用红外传感器的较多,其中的漫反射方式,个人觉得易受灯光,阳光干扰,且对黑色类吸光物体表面检测效果差。而红外对射扫描方式,又不是很明白,有这方面的些许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有一定高度和宽度的怎么会比较好呢?比如说至少是一个5CM*5CM*5CM的正方体物品。做物体探测,用红外传 ...

用对射红外阵列较经济,扫描可省传感器,但增加转动结构开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对射红外阵列较经济,扫描可省传感器,但增加转动结构开销

对射红外阵列?是说在货柜两边,每隔一定距离就安装一组红外对射吗,检测时,一直检测并判断是否有一组或多组红外对射通道被阻断?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存在红外散射的问题,暂时没找到很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射红外阵列?是说在货柜两边,每隔一定距离就安装一组红外对射吗,检测时,一直检测并判断是否有一组或 ...

收,发管各套一个长套管可改善散射情况.
扫描方式可试用舵机作转动机构,舵机上淘宝找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用反射方式,物体不固定位置,反射距离是个问题,调远了会碰到对壁,近了又会扫不到.
哈哈,装视频探头吧,有点搞大了.

所以还是对射阵列可行些.散射问题做做试验.应该没问题的.早期触摸屏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管各套一个长套管可改善散射情况.
扫描方式可试用舵机作转动机构,舵机上淘宝找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用 ...

谢谢T叔的资料,我先研究下。我研究了一下淘宝上的这些红外栅栏的对射技术,发现这些产品都用了光学透镜,在发射端,聚焦红外线使其平行发射出去,接收端,将接收到的红外线聚焦到红外接收管上。但没搜到这种光学透镜的学名?囧

楼主:
其实散射不影响探物,你又不要求定位,有遮挡就ok了,管它哪一行被挡.哈哈,俺也被你弄糊涂了.晕
有散射还可以间隔拉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收,发管各套一个长套管可改善散射情况.
扫描方式可试用舵机作转动机构,舵机上淘宝找
不过这种方法只能用 ...

反射方式还要求物体表面颜色不能偏黑色,黑色吸光。。。(⊙﹏⊙)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T叔的资料,我先研究下。我研究了一下淘宝上的这些红外栅栏的对射技术,发现这些产品都用了光学透镜 ...

帮帮忙,那是远距离的,才装透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散射不影响探物,你又不要求定位,有遮挡就ok了,管它哪一行被挡.哈哈,俺也被你弄糊涂了.晕
有散射还可以 ...

因为存在红外散射的话,就只能一个一个红外通道依次扫描了,而不能像红外栅栏一样,发射端应该是全部一直处于发射状态,接收端只要检测到有一个或多个红外接收管没有接收到红外光,就可以判定出是否有东西遮挡了。所以,因为散射问题,还需要研究下,红外对射通道的同步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帮忙,那是远距离的,才装透镜.

近距离时,套一个长套管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帮帮忙,那是远距离的,才装透镜.

之前取包裹,正好仔细看了下京东的自提柜。其两侧底部中间位置,各放置了一个长条状物体,上面分别有几个对应的开孔,看样子应该是红外对射方式。而其收发探头都在长条状物体内,并未伸出开孔位置,其作用可能类似于一个套管?当然也可以防止探头被货物碰坏...balab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取包裹,正好仔细看了下京东的自提柜。其两侧底部中间位置,各放置了一个长条状物体,上面分别有几个 ...

这个方案是最经济有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是最经济有效的

但还不太明白收发通道是如何同步的~移位锁存器方式感觉用得比较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还不太明白收发通道是如何同步的~移位锁存器方式感觉用得比较广泛~ ...

用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无非是为了扩展I/O口.多个级联,环移一个"1"(或"0"),每给一个时钟脉冲,"1"环移一位.
接收端用并入串出,原理同上.
单片机只要控制好时钟,就能同步地发送,接收了.

其实不作定位,仅检测有无物体,不用那么复杂,检测时,发送侧同时打开,再检查接收端即可.给你搞糊涂了.
接收端是"或"的关系,用"或"门或者"与"门迭加.(看信号是"0"有效还是"1"有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无非是为了扩展I/O口.多个级联,环移一个"1"(或"0"),每给一个时钟脉冲,"1"环移一位.
...

发送端同时打开,接收端检测,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考虑到散射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物体,只能够遮挡住一个通道,但其它通道发出的红外光仍会散射而被该通道的红外接收管接收到,这就BUG了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一是逐个通道扫描,二就是尽量避免红外光散射,加个套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送端同时打开,接收端检测,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考虑到散射的问题。比如说一个物体,只能够遮挡住一个通 ...

言之有理,先加套管,不行,再用164,165逐个扫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言之有理,先加套管,不行,再用164,165逐个扫描.

先做一版电路实验下这两种方式,有结果了再来讨论~

网友A(2016-08-16):
呃,上次说了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早就做完和整理了红外对射检测试验,实验验证,通过加套管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让发射的红外光只被对应另一侧的接收端接收到。但因为红外发射管发射的红外光本来就是散射,所以也只能说是两边距离较近时可行。如果对射检测的距离较远,而又要实现检测,则需要加装光学透镜。@ty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上次说了之后已经很长时间了。也早就做完和整理了红外对射检测试验,实验验证,通过加套管方式能够一定 ...

只判断有无,不测距,相邻误收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判断有无,不测距,相邻误收应该不影响使用.

嗯。是的,只要发射和接收通道一一对应地发射和检测,那就能正确地实现检测。我上面说的最好避免散射是出于另一个情况,一对通道进行检测,因为散射和折射的缘故,即便是有东西挡住了通道,也有可能发射光线能够绕过障碍物而被另一端接收到,从而导致检测判断错误,有东西被误判成无东西。对于此情况,现在总结的是第一种方法,尽量减少发射光的散射,可以通过加套管和光学透镜的方式实现,光学透镜效果更好,现在安防用的红外栅栏很多就是用的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几百米的光线平行传输。另一种方式就是尽量减少折射,检测东西的容器或箱体里应该涂成黑色,以吸收光线,减轻或避免散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