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创客】+几个问题的想法

楼主(2016-03-06):
1.针对浇花首先要有可以浇水的水,在水管上方增加软管和管道,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湿度的话可以通过湿度传感器测量土壤。根据湿度要求可以控制给左边的水缸上水。从而给这个花儿浇水。但是如果按照这个图进行的话,那么就不能满足不同的花的需求。我想到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在不同的位置加装控制阀门,还有一个是只有一个喷点加装电机移动水管给不同的花浇适量的水。(这个可能需要给水管置一个导轨)。这个是我对于这个初步的设想。同时呢控制端可以自己设计自动跟手动模式。自动模式设定对应的湿度要求浇水条件。手动的话可以通过wifi连接到手机app上进行检测和控制几号盆浇多少水。

2.wifi插排的话。io口配合继电器或者光耦这类控制插排的通断,wifi配合手机app作为手机远程控制的同时可以给不同位置的插排进行监控,通电状态或者是使用情况.
3.可以在锁上加装一个接近开关或者是霍尔元件,检查门锁是否已经关闭,在通过wifi给手机进行提示和查看状态。或者检查门有一个关门或者类似关门的动作状态或者是门的角度在类似与关门的状态时进行语音提醒一下.
以上就是新手小白的一些小的想法,欢迎大家建议指正。

网友A:
可以选定一个方向专攻,然后继续参加第二个活动的DIY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定一个方向专攻,然后继续参加第二个活动的DIY哦

周末再好好想想,具体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