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轮式机器人电机与驱动器选择问题

楼主(2016-03-06):
菜鸟我现需要选择一款电机和驱动器满足项目需求,需要大侠的帮忙。项目制作一个两轮式机器人,具体指标如下:

1.机器人自重5.38kg,载重15kg;

2.轮重255g,直径12.5cm;

3.最大上坡角度为5度;

4.加速度0.5m/s2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选择一款电机和相应的驱动器满足项目要求。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网友A:
可以找个机械工程师帮你算下;
也可以自己算;

留点余量,负载30KG;
F=M*S;
算出需要多少力,再选择是用有刷和无刷电机,根据电机的资料去选合适力矩电机(一般手册会给出的);

网友B:
P=F*v,F为阻力,v为速度

网友C:
选电机先确定好功率P=F*V  然后再考虑扭力=F*L   减速比i   速度V这些 。 如果功率不大扭力却很大  是会比较费电机的,还有就是 如果电机发热严重的话  是需要在直流电机的正极接上一个电感线圈的 ,不然电机会发热严重 然后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