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1652芯片的C语言怎么使用NOP指令,让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

楼主(2016-03-06):
各位大侠:
      请教:1652芯片的C语言怎么使用NOP指令,让单片机进入空闲模式

网友A:
联系我,我让工程师给你做技术支持。

网友B: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程序里可以直接条用_nop_();
如果要进入空闲模式的,得看手册配置相关寄存器,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有两个寄存器的,nop指令在这里的作用是得放在配置相关寄存器后面,让系统稳定进入空闲模式,说白了就是delay

网友C:
要进入空闲模式的,得看手册配置相关寄存器 啊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的回复,麻烦你们了。我就是没有把#include <intrins.h>文件包含进去。

网友D:
请问是TM1652么???

网友E(2018-03-02):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TM1652么???

兄弟  你对这个芯片熟悉吗  我现在 遇到无法驱动起来的情况    想请教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兄弟  你对这个芯片熟悉吗  我现在 遇到无法驱动起来的情况    想请教你一下 ...

非常简单,用串口助手

网友F:
没有听说过nop指令可以进入睡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