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异常处理代码

楼主(2016-03-06):
在S3C2410裸跑程序中Main函数进行SWI调用使CPU产生SWI异常,
并在启动代码中写入SWI异常处理程序:
   stmfd sp!,{r0-r3,r12,lr}
   mrs r0,spsr
   stmfd sp!,{r0}
   ldmfd sp!,{r0}
   msr spsr_cf,r0
   ldmfd sp!,{r0-r3,r12,pc}^
希望程序能从SWI调用的后面的程序运行,
但总不成功,原因是什么?

网友A:
2410的loader代码里已经有中断向量表了,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我在异常处理地址
HandleSWI           #   4
放处理函数地址也出错呀

网友A:
如何出错法,当产生软件中断后,PC是否有跳到该处?

楼主:
产生软件中断后,PC跳到该处并执行SWI异常处理程序:
   stmfd sp!,{r0-r3,r12,lr}
   mrs r0,spsr
   stmfd sp!,{r0}
   ldmfd sp!,{r0}
   msr spsr_cf,r0
   ldmfd sp!,{r0-r3,r12,pc}^
但是就返回不了软中断后面的程序执行了

网友A:
那应该是代码有问题吧,参考下IRQ部分.或者参考下Linux下的该部分,因为Linux的调度就是用软中断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