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转换芯片?

楼主:
老板给了一块板子,让抄出来,其中有块打磨过的芯片不知道什么,如下图所示,我查出来,两边的电源是5v和3.3v
并且是独立的地,我猜是双电源的4位电平转换芯片,可是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这样引脚配置的芯片,其中图片当中
的左右各4条加长的引脚线是板子上用于电平信号线用的,开始猜是74avc4t245,但是仔细比了一下,有点问题,因为
4t245不可以接5v的电压,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是什么芯片?(补充一点,2与15引脚是接地的),会不会是HCPL-092J,感觉这个比较接近实际了,如果是的话,就结贴了,谢谢大家的讨论

什么芯片?

什么芯片?

网友A(2016-03-07):
是不是四路光耦隔离,比如TLP521

楼主:
应该不是,因为这款芯片明显是一边是信号全输入,一边是信号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四路光耦隔离,比如TLP521

应该不是,因为我线加长的那几个(左右各4条)没有一条是接地之类的,应该不是TLP521_4

楼主:
应该也不是,因为它一边是全输入,一边是全输出的cd4504应该是输入输出在一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