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有谁知道这里边BG 什么信号吗?谢谢

楼主(2016-03-06):
(无正文)

楼主:
A4407
Preliminary Data Sheet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December 7, 2011
2.2MHz Constant On-Time Buck Regulator with
Two External and Two Internal Linear Regulators

网友A:
是引脚信号吗

楼主:
内部参考源的一个电压,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参考源的一个电压,理解起来比较费劲

这是什么芯片?看着跟ne555似的

楼主:
Allegro 的电源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Allegro 的电源芯片

这个画图软件?

网友D:
这个BG不是所有芯片的参考基准源吗?

楼主:
是什么缩写  多少伏啊   看起来像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什么缩写  多少伏啊   看起来像是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什么芯片?

没用过这个芯片过。

网友F:
参考电压吗?

网友F:
开始以为是接地端呢。

网友G:
感觉 像是一个电源模块吧!

网友H:
不应该是基准信号的

网友H:
参考信号没有给出的。

网友I:
BG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I:
楼主的电路从哪里设计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