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滤波,耦合

楼主(2016-03-06):
请教一下大家,在这个电路中,有一个原始信号从C2和R2的交点输入,后面的四个电容和R2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应该是滤波作用吧。这样的电路,真没见到过。

网友B:
看着也不像典型的T型网络. 看着也就是交流衰减+移相特性吧

网友C:
滤波到时能看出个究竟的,但是耦合的还是需要高手指点的。

网友D:
滤波的话还可以采用磁珠、电感等元器件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