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051单片机PROTECT_REG

楼主(2016-03-06):
PROTECT_REG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0x5555; //GPIO设置为输出模式
)
上面的特意用PROTECT_REG()来包含是什么意思?

楼主:
让用户没什么特殊要求别随意修改这段吧

网友A:
这个PROTECT_REG内的寄存器是受保护的,提醒用户不要修改

网友B:
是不是说明在这其中的寄存器是需要保护的呢

网友C:
TRM上写清楚了的,在写这几个寄存器之前,要执行一个特殊的解锁操作。
上面的程序不过是用宏玩了一个花活:在两头分别进行了解锁操作和锁定操作。
其实解锁后不锁定也是可以的,以后再写这些寄存器就不用先解锁了。

网友:
宏玩了一个花活:在两头分别进行了解锁操作和锁定操作。原来这样,以为什么神奇的东西,原来是个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