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不工作

楼主(2016-03-07):
4820充电器,当温度低于10度开始不工作,求解,有图

楼主:
顶上去,求高手回复

网友A:
顶上去,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B:
图看不清
上PDF

网友C:
连个参数都看不清楚啊。

网友C:
是运行中温度低于10度不工作还是温度低于10根本就启动不了啊

网友D:
铝电容结冰了?

网友E:
-10度启不动,不可能吧,现象是什么。

网友F:
振荡电容的材料?

楼主:
谢谢高手的回复,是这样的,在20度带上负载开始工作,然后将温度降到-20度一切工作都正常。在20度充电器不通电,然后将温度降到0-10度,将充电器通上电,此时充电器不工作,将COMS开关管加热到10度以上才能启动工作。

网友E:
一点输出都没还是有打嗝现象,低温下只有电容变化大啊,按道理负十度是不会有什么差异的。

楼主:
看不到打嗝现象,完全不启动

楼主:
有高手帮忙看一下了,十分感谢

楼主:
图已更新,顶上去,求高手解答

楼主:
顶上去,求高手解答

楼主:
顶上去,求解答

楼主:
继续顶,求高手回答!!!!!!!!!

楼主:
悲剧,继续顶,没人理我

网友E:
换成低温型的电源ic吧,现在解决没?

网友G:
这么问问题,估计难有结果。
你需要提供各点的电压,什么数据都没有,别人无法回答的。
是稳压电源没有工作,还是后面的充电判断电路异常。

楼主:
电源IC是-40度的,应该没问题。就是10度以上工作正常,10度以下完全不工作

网友E:
发故障板给我好了,我很感兴趣。

楼主:
楼上的给个地址,我给你发个故障版过去,麻烦你给看看

网友H:
1.C12电解电容,在低温的时候ESR偏大,需要上一个瓷片电容104。
2. VDD电压的绕组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