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PI配置好了,SCK无输出

楼主(2016-03-07):
用STM8L做SPI通讯,主机发送数据,端口都配置好了,SPI的时钟也打开了,可是SCK没有时钟信号输出,但MOSI有信号输出,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哪个寄存器没有配置好。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寄存器没有配置好。好好检查一下

谢谢,我再看看

网友B:
找个库例程比对下配置部分,看哪里有问题。

另外,要注意管脚复用的问题。

网友C:
肯定时钟映射错腿或者腿功能配错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SPI的时钟没有配置正确,一般这个错误发生概率高。

网友D:
必须不间断地发送数据。

网友E:
这个感觉不太可能啊,MOSI输出的信号是你想要的吗?

网友F:
再仔细找找,pin管脚连接是否正确,程序中寄存器配置是否正确(时钟要打开)

网友G:
楼主看看你的时钟映射有没有问题,没有时钟不可能有数据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