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诡异问题。

楼主(2016-03-07):
同样两块电路板,确认外部硬件、焊接全部正常。相同的程序烧录之后,其中一块串口输出数据异常。据程序调试发现,明明指针指向A地址,包括变量监视窗口均显示正确,但实际串口发出的却是B地址的数据,A,B地址刚好错位256字节的偏移。监视发送寄存器,确实发现传入的A地址莫名其妙的成了B地址。
另一块板子又全部正常。实在令人费解。
修改了一下代码,while循环改为for循环,结果两块板子都发送正常了。

网友A:
果真很诡异

网友B:
可能程序的地址翻转了

网友B:
看看你的地址书写顺序错了吗

楼主:
应该属于单片机FLASH故障擦出不干净,相关的某个BIT位不能正常清零。
只是原厂技术支持实在太水,什么产生这个那个中断等等....完全是忽悠。
样品收回原厂分析去了,至今没下文。

网友C:
while循环跟for循环的执行效率还有差异的。

网友D:
你的地址怎么写进入 ?

网友D:
程序编写的时候问题吧?

网友E:
看来芯片的稳定性还不行?或者是你买到的是翻新货的。

网友F:
你的组数循环可能有错误

网友F:
最好不要使用指针。

网友G:
这个比较下两种循环的条件的

网友H:
这个可能跟你单片机的内存消耗的多少有关系的。

网友B:
这个确实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楼主换换开发板呢?

楼主:
故障现象是:向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时,寄存器监视窗里面看到,写入发送寄存器的数值却是另外一个值。
1. 用这段代码,串口发送的数据,在其中一块板子上出现异常(其它板子全部正常):
void Uart_SendData(int8u_t *buf,int8u_t len)
{
    while(len--)
    {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buf++;
    }
}
2. 修改发送函数如下,全部都正常了:
void Uart_SendData(int8u_t *buf,int8u_t len)
{
    int8u_t i;
    for(i=0;i<len;i++){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 = *buf++;
    }
}
相信很少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做了很多产品,也是无意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3. 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这样写代码 while(len--); 在某个应用里面,即便初值必定大于0,也会出现陷入死循环,跳不出来。

因用量相对较大,都是原厂直接代理处提的货,货品只能说是正品。但对原厂这正品的质量表示怀疑。

430编译器、单片机都是处处暗藏杀机。不是我乱喷,事实没少折磨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故障现象是:向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时,寄存器监视窗里面看到,写入发送寄存器的数值却是另外一个值。
1. 用 ...

你用的什么编译器?
ccs默认的int型数据是无符号数,char也是这样

网友:
难道是出现劣质芯片了

网友I:
while循环跟for循环的执行效率还有差异的。

见过这样的while(1),和for(;;),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