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SPI驱动

楼主(2016-03-07):
i.MX6Q的开发板中带有SPI驱动程序,但是我在/dev/下没有找到设备文件spidev,为什么呀。我应该怎么修改驱动的程序,能在/dev下生成spidev设备文件呢?
本人是新手对Linux驱动不熟悉。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得在内核里配置相应的选项,才会有spi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在内核里配置相应的选项,才会有spidev......

嗯,出来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将MISO和MOSI相连(自发自收),使用spi_test的例子测试好用,但是换成write()和read(),怎么就接收不到数据呢,接收到的都是零。挂示波器,确实有数据呀。到底为什么没有接收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出来了。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将MISO和MOSI相连(自发自收),使用spi_test的例子测试好用,但是换 ...

你参考他们的例子写,试试......

网友B:
挂示波器,确实有数据呀。到底为什么没有接收到呢?
你首先得了解spi是怎么通信的,写和读是两个异步操作,作为主机,在写的时候,sck上发出时钟,mosi上发出数据.读的时候,sck上发出时钟,miso接受数据.
当你把mosi和miso短接的时候,你写的时候,是没有开启同步读取的.所有mosi的数据全都丢掉了.当你读的时候,也没有开启同步写数据,那么mosi上全是0,所以你收到的就是0.
明白?

楼主:
哈哈,不是太明白,这是不是只有在自连的时候使用write和read函数不好用。如果我用SPI与外设相连,使用write和read函数是不是就好用了呢?

楼主(2016-04-13):
问题基本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