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 STM32L0系列 连接Smartcard

楼主(2016-03-07):
请大侠们指教,关于STM32L系列官方有没有实例代码。或有做过的提供以下帮助。

网友A:
你去ST官网WWW.ST.COM搜索下一个AN2598的文档,有相关历程,虽然针对F1、L1,原理是一样的。
Smartcard interface with the STM32F10x and STM32L1xx microcontrollers (AN2598)

网友:
stm32cubel0.zip这个文件里有没有,官方可以下载到的,60M左右。

网友B:
Smartcard 属于 USART 的一个功能, 各系列差别不大, 你可以参考 F1 和 F0 上的 Smartcard 官方例程.
如 AN4100

网友C(2016-06-23):
AN4100居然有中文的,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