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qt5+eglfs+mysql出错

楼主(2016-03-07):
请问qt5+eglfs+mysql插件无法连接远程数据库,通过mysql -uroot -h*** -p的方法可以连接远程数据库,mysql插件已经libqsqlmysql.so安装到了qt的sqldriver下,并且libmysqlclient的几个库文件也已经放到了/usr/lib下,当在qt程序中连接数据库时,打印出错误:QSqlError(2002, "QMYSQL: Unable to connect", "Can't connect to local MySQL server through socket '/tmp/mysql.sock' (2)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发现是程序配置问题导致的,与eglfs无关。

网友A:
mysql数据库,跟eglfs不沾边都......我没有用过qt中带的操作数据库的类,我直接用c调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