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面高度检测

楼主(2016-03-07):
各位好! 有一个类似矿泉水瓶内装液体,想检测其剩余量,测量精度要求不高,有什么低成本的价格方案。如:称重、液压传感器投进去等。

网友A:
如果传感器至液面准许的尺寸较大,用超声波。较小,电容感应。低成本,分段电极。机械法则用浮球配合电位器。可以称重当然也可以用称重法。压力传感器的话,需要液面足够高,且分辨率与成本关联很大,不算合适的方案。

网友B:
电容感应检测比较合适。

网友C:
如果容器固定,称重最合适,这种结构最简单。。。

楼主:
称重是比较简单的,机械结构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D:
磁致伸缩测量

网友E:
金属容器的话,还可以敲击听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