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传感器可以判断 阴雨天 、晴天

楼主(2016-03-07):
如主题,请教有什么传感器可以分别出阴天,雨天,晴天?

网友A:
空气湿度+环境光线亮度?

网友B:
是否晴天,用照度传感器配合时间即可获知,但注意时间量是个变量,跟季节和经纬度都有关,需制作一个表格做查询修正,传感器的位置安装也有讲究。是否下雨,用电极检测。水滴落在电极板上,电极间的电阻会明显降低。为了和结露、雾气区别,需要有电极加热装置。

网友C:
气象卫星算大型传感器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否晴天,用照度传感器配合时间即可获知,但注意时间量是个变量,跟季节和经纬度都有关,需制作一个表格做 ...

气压 温度 湿度 。 基本这几条就可大致判断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气压 温度 湿度 。 基本这几条就可大致判断了;

给出依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气象卫星算大型传感器么?

气象卫星自己可判断不出楼主要知道的那几样。气象卫星的数据需要很复杂的解算,然后靠人工来预判。

网友C:
正确、详细的应用场景描述会帮助大家理解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确、详细的应用场景描述会帮助大家理解你的需求

主要应用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阴雨天时启动备用能源,但是启动被动能源代价大,所以需要能够准确判断出天气是否是阴雨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应用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阴雨天时启动备用能源,但是启动被动能源代价大,所以需要能够准确判断出 ...

怎么需要判断这个呢,直接判断太阳能电池发出的电,够不够负载用,不可以吗?
实时判断,太阳能电池发的电够负载用,就只使用太阳能电池,不够就启动备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晴天,用照度传感器配合时间即可获知,但注意时间量是个变量,跟季节和经纬度都有关,需制作一个表格做 ...

如果配合经纬度以及季节和照度,会不会太复杂?

网友:
楼主应用理解复杂了

网友E:
你判断你发电设备的功率输出啊,判断天气太复杂了,下雪霜冻结露什么的。

网友F:
系统是否可以直接利用天气预报的判断结果?感觉实时天气预报比自己利用传感器判断有用多了

网友G:
既然是太阳能,直接看输出够不够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配合经纬度以及季节和照度,会不会太复杂?

想判断的尽量准确,那简单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应用于太阳能互补发电系统,阴雨天时启动备用能源,但是启动被动能源代价大,所以需要能够准确判断出 ...

对于太阳能系统,根据输出强度判断即可,无关你主帖中说的那些。

网友H:
反正我是没这本事。靠,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I:
我有简单办法,价值软妹币¥1K

网友J:
有的老人阴天时腿疼,好像跟肌肉里面的乳酸有关系……

利用这个原理不知道可否……

网友K:
直接上网获取~~

网友L:
通过检测光照度来判断啊

网友M:
如果是户外的可以用压力传感器称重,配合结构设计实现。

网友N:
等会一泡尿就造成了误判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户外的可以用压力传感器称重,配合结构设计实现。

压力称重,判断下雨?能判断晴天阴天?

网友O:
温度、湿度、气压、照度、风速
采集多种传感器数据建立数据模型依据季节时间进行逻辑推断
感觉比较复杂,呵呵
对了,位置信息(经纬度、海拔高)也要纳入其中

网友P:
汽车智能雨刷器系统,习惯说的自动刮雨器用的传感器,是否能借用?
现在市场上主要有四类雨量传感器:
1)压电振子雨量传感器;
2)热点偶式雨量传感器;
3)利用光强变化的雨量传感器;
4)电容式雨量传感器。

网友Q:
路灯和航海灯标利用感光管自动控制昼关夜开,是否可用光线强弱感知阴晴天?

楼主:
引用 网友Q:
路灯和航海灯标利用感光管自动控制昼关夜开,是否可用光线强弱感知阴晴天? ...

仅仅靠光一个参数不行的,阴天和晚上有重复的地方。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压力称重,判断下雨?能判断晴天阴天?

放在外面,阴天不能判断,但是可以判断下没下雨。:lol

网友R:
您没见 一个 带 温 湿  照度的 电子表 就有此功能  :lol  显示  清 雨

网友S:
有紫外线传感器,可找我,632444315

网友T:
楼上真是奇葩

网友U(2016-10-31):
好像比较难呀,参数太多了!

网友V:
入不敷出,就启动备用电源,跟晴天阴天下雨天没有关系

网友W:
我想国家气象局有一定有一些网络接口,发一些指令应会回一些数据

网友X:
用百度啊